关于软启动问题

楼主(2015-07-23):
请教各位前辈· 软启动时候 突然启动的电流是否和传统的启动方式是一样的 不同之处是否是传统启动方式在启动时有较大冲击 而软起没冲击  ·   另外限流启动时怎么一个技术 谢谢了

网友A:
1.软起和全压启动肯定是有差别的,但也有相似的地方,软起相当于是降压启动,通过降压从而限制电流,所以软起电流先对小。
2.软起对系统的冲击相对小,但是有啊,一般调节范围是250%---500%额定电流。
3.限流技术目的是目的是限制启动电流,原理听说是根据反馈电流大小来用晶闸管斩波调节电压大小来限制电流,一般有几个限制模式,说明书上面有,调试有相应的参数有项是限制电流的,然后有个参数是调节电流范围,就是那250%---500%,自己根据情况设定。

网友B:
软启动的电流也不小哦。看电流显示的值也挺大的,不过比星三角小点,今现在用的都是带内置旁路的了。不带旁路的,接线真麻烦。上次做个400kw的,都得用铜排走。老复杂了。还是内置旁路的,3省,省时间,省空间,省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限制电流的意思是  反馈电流被隔离在软启动器上面了吗 不在往回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没玩过这玩意·  性价比如何·250kw的售价在多少左右·

网友C:
学习了呀,跟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的电流也不小哦。看电流显示的值也挺大的,不过比星三角小点,今现在用的都是带内置旁路的了。不带旁路的,接线真麻烦。上次做个400kw的,都得用铜排走。老复杂了。还是内置旁路的,3省,省时间,省空间,省接触器。
一拖多还是用外置实在

网友E:
软启还没用过,价格上和变频比差很多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三省,省钱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软起只是启动而已  没法和变频器相比 软起有的功能变频器都有 软起没的功能变频器也有·· 价格当然没变频器贵

网友G:
软启动器的软启动和变频器的软启动不是一码事。软启动器采用的是调压启动,频率不变,所以尽管没有大的电流冲击,但软启动器不能长期控制电机运行(启动过程时间不能长),只要达到了电机运行的工频电压,就需要转换到工频电源驱动,时间长了电机运行会有问题。也就是说软启动器将电机启动以后,要转到工频供电。而变频器的软启动就不同了,它的启动过程,频率和电压都是由小到大变化的,电机没有冲击电流,而且达到了工频电压,也无需转换,变频器可以连续工作,控制电机。

网友H:
软启动的启动模式是根据负载来选择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省钱啊,内置旁路的比不带外置旁路贵一点吧。一拖多的话当然用不带旁路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拖那么多的吗····

网友I:
拖这么多怎么接线的啊

网友J:
限制电流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设定的电流下启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啊,没看见我用的plc控制的吗。不用plc是不行的哦。用plc控制才行哦。控制10个8个的没问题,不过启动不能频繁,不能一个接一个全部启动,如果负载轻,我这6个能全部启动起来,一个接一个,不会发热到报警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J: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哦· 学习了·

网友K:
软起动器的起动方式有多种:
1)点动。根据设置的点动输出电压工作,有运行命令时输出固定电压(电压为点动设置的电压值),无运行命令时停机;
2)电压斜坡起动。在设置的起动时间内,输出电压由初始电压逐渐上升至电源电压,延时后旁路接触器吸合。调压方式: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
3)电流限幅启动。启动时:电流快速上升至设定的限流值,当电流下降至额定电流以内后,旁路接触器延时吸合。调节方法:电流闭环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控制起动过程的电流稳定,,,。另外,部分品牌、型号的软起动器具有起动限时功能,当起动时间(电流下降至额定电流所需的时间)达到设定后,报警停机。
4)电压斜坡限流起动。部分品牌、型号的软起动器有此起动方式。起动过程与第二条一样,不同之处是:起动过程中电流不会超过限流值,被控制在限流值以内。
5)突跳起动。起动时先短时输出较高的电压(电流),然后再根据设置的起动方式起动(电压斜坡或电流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