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如图是一个PT100测温电路的原理图。惠更斯电桥组成的变换电路由放大器放大到所需电压。由Pspice仿真可以看到,这个电路的线性极好,可以得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呀。

网友B:
你的PT100上的电流远远超过1MA,你的PT100自身发热都超过精度多少倍了

网友B:
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的意义!

网友C: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也是照抄来学习这个仿真软件呢,能不能再具体说说还有那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D:
哦,理论上 测试 应是可以 的,但有无实际 意义还 需改进 ,将各种工况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