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怎样把一个编码器经过PLC DA模块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原机台的输送带是伺服器传动的。现需要加装一输送带,用一个编码器过PLC DA模块输出0-5V电压控制变频器的速度与原机台的速度同一致,变频器的台达的,PLC是FX2N系列4DA输出模块。 用哪些指令?举个例

网友A:
PLC读取编码器的脉冲,得到电机的转速,DA模块输出控制电机的转速,形成一个闭环控制。

网友B:
直接用变频器的编码器采集卡来控制速度。不需要通过PLC

网友C:
计算出马达速度,再转换控制马达速度

网友D(2015-09-21):
同意3楼的说法,用变频器的数据采集卡即可,无需通过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