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之前一直以为矢量控制只是一拖一进行。这两天遇到要用到一拖二的情况。
   情况是这样的,变频器是22KW的,两台电机电机参数一样、7.5KW。另外两个电机通过速比为14的减速机后,用长圆铁轴连接。工艺要求是要频繁正反转,而且加减速时间很短,只有0.8秒,并使用S形加减速功能。用了外置的制动单元。
   因为机器的惯量比较大,而机器的开始进行换向的位置是固定的,过冲了(即从换向开始的地方到机器速度为零的地方大长了)就会影响产品质量。现由于V/F模式响应性不够,容易过冲,要采用无PG反馈矢量控制,调节速度PID以提高机器的响应性。
   不知道大伙有没相关的经验分享一下,我这边前两天没调好,这个想法今天才有,还是高手想到的,还没有去调,要明天才有结果。所以希望大伙赶紧给我提下意见哈!

网友A:
两台电机,同步运行正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拖二,两个电机经过减速机后用轴硬性联接,机械同步吧,运动一致

网友B:
请问你现在调试好了没!!!我也有同样问题!你们用的是普通电机还是自身带反馈的电机啊?

网友C:
不好控制呀。

网友D:
用带电磁刹车的马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试好了!没有异常,响应比VF要快,可以调速度环。过程很平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西门子论坛有说矢量控制一拖二要有三个条件:电机基本参数一样;电机间硬性连接;变频器容量要比电机总容量一个档次。三个条件满足了,就大概可以实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那个是带刹车的。不过,与不带刹车的电机比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一拖二的并联驱动,且同轴,用V/F控制合理,没调好是调试的问题,而用矢量控制调好了,是因为同轴。

其实此时的矢量是假的,两台电机励磁电流的分配即便是参数相同,实际值也不会一致。更何况转矩电流了。我认为调好了与同轴有关,不同轴试试看?就没戏了。

矢量控制是讲究电机等效模型的,并联电机的等效模型与单个的电机等效模型即便是1/2的关系,实际控制时,他们的滑差转矩不同,状态就有区别了,只是因为同轴,两电机这种差别反映的不明显罢了。这与并联的V/F控制,效果其实是相同的。

为了获取低速的转矩提升能力,V/F控制可以通过许多的手段来提高这种能力,比如加入转矩提升功能,再比如,修改低速段的V/F曲线、还有V/F控制的磁场定向控制等等,都能把V/F的低速转矩提高,这个要比采用矢量控制的一拖二并联驱动更靠谱。

为什么说,V/F控制比矢量控制对于两电机的并联驱动更靠谱呢?原因就是,两台电机的并联驱动,如果是V/F控制,就相当于给两台电机加了相同的电压和频率的电源,两电机在这个同电源下驱动,各转各的,无关联,矢量控制模式就不同了,他是给两台电机分别加入各自假想的励磁分量和转矩分量,这...,怎么可能准确呢?如果说是把它们看作一个大电机,两电机平均分配的假想励磁和转矩,实际的差别会是多大呢?没人知道哇。

所以,并联驱动的矢量控制,就是自欺欺人的吧。调好了,也没有理论的支持。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本人很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G:
貌似西门子,ABB,安川,三菱......或者国内的品牌,木有一个厂家打包票,承诺自家的变频器可以在矢量控制(ABB是DTC)模式下,1拖2或者1拖多。相反都是明确指出:1拖2或者1拖多,应该使用V/F模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的支持。
之前也一直认为矢量控制一拖二不可行,但是用于调整VF模式的参数太少了,常用的就是手动的转矩提升。我这边的机器的惯量大,以至于在机器进行往返变向的地方很不顺,减速时间只有0.8秒,容易过冲。之后用矢量,可以进行速度PID,机器的运动明显顺畅了,即控制能力增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机器一直是用安川的,客户用的就变频器默认的矢量控制模式。与矢量控制的理论是有冲突,但就目前看来,这个位置上,矢量控制是比VF模式要适合的

网友E:
V/F控制下是一种模式,有许多办法提高转矩,安川的变频器功能挺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