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我司原来有一台起升主电机10吨13KW的行车,滑触线10平方,现在又加了一台10吨13KW的行车加在原来的钢梁上,用一个滑触线,想问一下两台用一个滑触线,同时工作时滑触线受得了负载的电流吗

网友A:
这个得看情况了,因为转速和电流和起重量还有接线方式之间的关系不太一样,最简单的你看一下现在的最大电流,然后估算一下。

网友B:
看你两台行车同时工作 的电流是多少,我们有一台行车22KW的,最大工作电流才29A。

网友C:
行車不是一直用,斷斷續續的,應該沒啥事

网友D:
看滑触线的电流能力、过载能力,负载的电流情况,等;如果要咨询专业搞行车的,或可联系厂家。

网友E:
两台行车空载起重电机同时运行测一下运行电流。

网友F:
没有问题的,两台加起来才26KW,电流不会超的。

网友G:
正常工作,没问题。

网友H:
这两台行车是医用一备吧  还是基本两台同时使用

网友I:
看看你的起升电机是什么电机,工作频率,我个人觉得稍微有点小

网友J:
应该没问题,有的工厂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K: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L:
完全没有问题 行车不可能两台同时满负荷运行   而且方向电机都很小  没有问题的   车间哪有那么多十吨的东西

网友M: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N:
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接法是Y/2Y

楼主:
吊的是汽车模具 基本算重载

网友O:
没问题
只要是标准的10平方的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