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D怎么判定好坏

楼主(2015-07-24):
富士伺服驱动器里面的igbd模块有六个脚,两个主电极四个控制端。怎么检测好坏,这六个脚分别是什么有什么功能?谢谢!

网友A:
两个IGBT封在一起,两组触发线,一般侧面有图,变频器常用模块。

网友B:
baidu有,可以搜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网友C:
igbt不是很容易坏,外观挺好的就按照igbt型号说明书检测就好了

网友D:
我们以前单位有专门测试仪器

网友E:
IGBT好坏判断 :
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用黑表笔接IGBT 的集电极(C),红表笔接IGBT 的发射极(E),此时万用表的指针指在无穷处。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集电极(C),这时I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住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发射极(E),这时IGBT 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回到无穷处。此时即可判断IGBT 是好的。
任何指针式万用表皆可用于检测IGBT。注意判断IGBT 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因R×1KΩ挡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 导通,而无法判断IGBT 的好坏。

网友F:
感谢楼上的老师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E:
IGBT好坏判断 :
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用黑表笔接IGBT 的集电极(C),红表笔接IGBT 的发射极(E),此时万用表的指针指在无穷处。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集电极(C),这时I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住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G)和发射极(E),这时IGBT 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回到无穷处。此时即可判断IGBT 是好的。
任何指针式万用表皆可用于检测IGBT。注意判断IGBT 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R×10KΩ挡,因R×1KΩ挡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 导通,而无法判断IGBT 的好坏。
这个要用指针万用表,

网友H:
我一般是是用电容档检测IGBT的控制端G电容值大小和二极管档检测CE。表是fluke的

网友I:
只能大概测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