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安全门或屏蔽门的大侠吗?那个防夹是靠什么检测啊

楼主(2015-07-24):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安全光线,也就是电眼。

网友B:
里面不是有安全光幕的;
电梯的门开的时候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安全光幕在电梯的那个门上用的很多,我们公司做的是地铁的屏蔽门,我这几天观察地铁的屏蔽门没有这个东西,反正北京的我总做的那几条线没有

网友C:
安全光幕,简单点就是光电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我看有的地铁上并没有啊还是我没看见啊

网友D:
安全门,无外乎下述3种保护方式:
1、机械开关。门的两侧有防撞条,防撞条配置机械检测开关;
2、安全光幕。门两侧分别安装检测光幕;
3、伺服电机驱动门。伺服电机初始驱动采用低力矩驱动,此力矩可以驱动门但是不会夹伤人体,未到关门终点锁定位如果检测到电机无法旋转即确认夹住人体或者杂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那个机械防撞条也是有对应的传感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机械防撞条也是有对应的传感器吗
机械防撞条动作就会压迫内部的微动开关,这点你在大多数货梯可以看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目前客梯大多数采用光幕;
货梯大多数采用机械防撞条+微动开关检测;
高铁站、高铁自动门等很多采用伺服电机智能检测;

网友E:
旱期的都是用门开关的,现在都用光栅的多

网友F:
对射光电开关,光幕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伺服电机是不是就是用速度反馈判断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也有靠检测电机电流来保护的,说白了就是个电流互感器+灵敏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灵敏继电器是啥啊,灵敏的继电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拆开一个自动门控制板就明白了,一句两句咋说呀,你有空问度娘去。

网友G:
以前还真不知道什么东西  电梯上有一条  类似于光电传感器的东西

网友H:
一个气囊开关 可以设置压力门边上有气管连接 门合上是要是挤住东西会有信号输出

网友I:
电梯用的是光幕

网友J:
6楼等的介绍,加18楼的介绍,有4种方法。

网友K(2015-10-14):
安全光幕

网友L(2015-12-30):
以前知道电梯有这种传感器,但是一直没去了解,今天见识了

网友M:
安全光幕,可以百度。我记得有个叫邦纳的品牌的,其余的就不太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