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4):
 CPU 224  配em235模拟量模块  安川伺服驱动器加电机 丝杆螺距5mm

怎么控制定位的,如果我要移动50mm  ,要怎么编程

请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模拟量控制伺服定位,你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说这样子实现不了

那还需要些什么才可以

网友A:
说说你的方案,或者结构,要实现怎样的动作

网友B:
伺服定位一般都用脉冲来控制的,用模拟量实现定位不准确,误差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很简单的丝杆, 左右移动一个距离

网友A:
这个可以实现,用不到模拟量,模拟量是做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可以了,精不精确暂且不说 ,那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B:
CPU224读取编码器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模拟量那应该是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使用定位指令啊,相对或绝对指令。你的PLC是晶体管,使用定位向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  是怎么读取的

网友A:
软件中  工具-----位置控制向导-----配置S7--200 PLC内置PWM/PTO操作。找这块的资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我这个PLC是继电器类类型的,而且目前刚好就只有这个CPU和EM235

网友A:
模拟量控制伺服的速度或扭矩,不能用于定位的,误差很大,实现精确定位还要读取伺服编码器数据,程序量特别大,编程高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精度不高,用晶体管的就不同了,很容易实现定位精度。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好吧 或者是配一个253模块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也很容易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C:
应该用定位模块

网友D:
一般都是走485读编码的位置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能说一说,晶体管控制定位的基本结构和原理吗?是采用位置传感器做反馈吗?

网友F:
用模拟量做定位控制,楼主大才.......

网友G:
用模拟量控制定位之所以误差大,是因为影响模拟量大小的因素很多,如线路,干扰,外部电压,温度漂移等。

网友A:
晶体管控制伺服是靠PLC发送脉冲个数,伺服可设定多少个脉冲转一圈,这样控制PLC发送的脉冲个数就能实现伺服的精确定位,如PLC发送10000个脉冲,伺服就走10000个脉冲的距离,

网友H:
简单的可以用计数器和编码器来完成你的准确位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