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恩士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7-24):
基恩士KV-N60PLC的CPU参数怎么设定的,怎么弄都搞不定,就是动不起来。

楼主:
来个大神帮着看看呗

网友A:
也没有用过呀。

网友B:
找供应商啊

网友C:
首先确认原点,然后你直接驱动前面的序列号码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点怎么确认啊?是要从新找吗?

网友C:
确认原点你就做绝对值控制,当然你也可以不确认原点做增量式脉冲控制,具体还是要你仔细看编程手册,否则我在这里半天打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 谢谢

网友D:
参考下下面的截图,还有你的设置也要单独传到plc才可以

网友E:
基恩士的plc软件,触摸屏软件厂家倒是送过几个正版的,带序列号能升级的,但是一直没机会用,厂里都是三菱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觉得基恩士的软件还是比三菱的好用些,至少多轴控制,定位方面比较简单,只需要设置参数即可,定位扩展也是,设置相关的内部继电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定位功能差不多理解好了,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