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接口

楼主(2015-07-24):
请问,我用组态王访问一个仪表的数据,仪表是485接口(A+ B-),连接到电脑USB端口,要用什么来连接,谢谢!没做过这个,不懂。

网友A:
USB转232,在用232转485,组态王连接USB转232的串口

网友B:
有没有USB直接转485的

网友C:
直接使用电脑主板上的RS-232通讯端口,安装一个RS-232转RS-485的适配器不就得咯?只需要一个转换器即可。

网友D:
直接用USB转RS485的转换器,或者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前者注意COM口的设置。

网友E:
usb转485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