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问题,这方面懂的请教下

楼主(2015-07-24):
我是PLC用485和变频器连接,读频率 电压电流。但是地址只有6位(D1050-D1055),而我电压在第8位读不到怎么办

网友A:
分两次读呀 先读读频率电流 再读电压

网友B:
可以分多次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分开读。我试过先把采集的值放到其他地址,然后再次采集放在另外的地址。但是每次通讯循环就会覆盖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做,可以具体说明下或程序吗

网友B:
楼主用的是欧姆龙PLC。我用海为PLC做过一次性把所有参数读出来了

网友C(2017-11-17):
回复mark下后面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