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管理IC怎么读取数据呢

楼主(2015-07-24):
IC:BM3318怎么读数据?

楼主:
谢谢jint帮忙把这帖子挪过来。

网友A:
应该有八脚存储器存储数据的,CPU芯片只是采集和管理数据。
采集当前的电量信息,存储出厂时间,记录电池充放电的次数。所以只要一更换电芯,剩余电量信息绝对对不上CPU最后一次采集的电量信息,所以就有了不允许私自更换电芯的行为,也许是厂家出于安全的考虑吧。

楼主:
没看到PCB板上有八脚的存储器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第二张图片,PCB上涂有白色的胶的哪两个集成块看一下?
你是要修复笔记本电池电芯吗?还是更换电芯?更换电芯需要清除芯片里面的数据,很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两块不是。

网友B:
查BM3318是专为标准SMBus接口设计的芯片,也许2楼说的有理;背面还有不有IC。

网友C:
呵呵;笔记本里的电池板吧;

网友D:
这个可以有!支持了!
www.arm8.ne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DELL的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面都上图了啊。没有8脚的存储芯片。应该是BM3318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片,PCB上涂有白色的胶的哪两个集成块看一下?
你是要修复笔记本电池电芯吗?还是更换电芯?更换电芯需要清除芯片里面的数据,很麻烦的。
那两块是:TPC8125.

网友E:
我的笔记本电池也不行了。。准备自己换电池。。现在拆开买电池换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笔记本电池也不行了。。准备自己换电池。。现在拆开买电池换掉。。
那个管理芯片加密了的

网友G:
更换电池芯必须注意,首先把新换电池组的每根线一一对应并联在对应的节点上,然后去除原电池组,一旦芯片失去电源必须芯片重新写入数据才能使用,否则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笔记本电池也不行了。。准备自己换电池。。现在拆开买电池换掉。。
不知你的电池PCB板是什么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换电池芯必须注意,首先把新换电池组的每根线一一对应并联在对应的节点上,然后去除原电池组,一旦芯片失去电源必须芯片重新写入数据才能使用,否则无法使用。
这么换也不一定好用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换电池芯必须注意,首先把新换电池组的每根线一一对应并联在对应的节点上,然后去除原电池组,一旦芯片失去电源必须芯片重新写入数据才能使用,否则无法使用。
这么换也不一定好用啊?
但这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只对没锁定的才有那么一点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笔记本电池也不行了。。准备自己换电池。。现在拆开买电池换掉。。
不知你的电池PCB板是什么管理芯片?
BQ8030dbt和BQ29330

网友E:
这几正在网上淘电池着了..怕买到假货.这个电池一定要用靠谱的.所以慢慢找...等找到了再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预祝你成功,别忘了回来分享下经验。

网友H:
笔记本电池更换电池后必须刷新芯片内容,包括关键性的当前容量,否则即便换上新电池,显示的仍然是旧电池的容量。

网友E:
回复 网友H:
现在换上新的电芯了..就是电脑上显示电量为0..但是开机40多分钟了还没有关机...

网友H:
但愿能充电。有的电池连充电都关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能充电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能充一会..几分钟就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充一会..几分钟就充满了..
那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