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ViewSE项目编辑

楼主(2015-07-24):
麻烦问下各位前辈这个FTView软件打开项目是不是跟Step7似的先打开软件,再从里面寻找项目文件呢,可是找不到浏览的窗口呢,刚接触AB的产品,好陌生啊!求前辈们指点迷津啊,谢谢啦

网友A:
差远了,FTView软件是上位机软件。step7是plc编程软件,不一样

网友B(2015-12-22):
FTView软件是上位机软件,组态控制画面;rslogix5000是下位机软件,组态PLC,编写PLC程序

楼主:
其实我意思是怎么打开这个FT view的项目了,方法就是跟step7那样啊,先把软件打开,然后再把原来的项目打开。但是wincc就可以直接双击exe的文件把项目打开。FT View这个有个sed格式的文件,打开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导入即可。希望对刚用AB软件的同行有帮助。

网友C(2016-04-24):
用FTView对mer格式的程序进行反编译就能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