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4):
各位亲们,我有一个PLC,型号是FX2N-48MT,还有一个PWM直流调速器和直流电机,请问能不能用PLC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如果不能,还确少什么?如果能的话,程序怎么编写(简单的,就是10秒钟速度快,然后10秒钟速度比较慢)?

网友A:
这要问你自己,你的直流电机接受的什么样的调速信号,是电压?是电流?还是脉冲?

网友B:
只要两速控制电位器的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你想怎样控制了。

网友D:
PWM调速器前端的调速信号?

网友E: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想来,应当
考虑这些器件是否能连接、如何连接、怎样实现速度调节,然后是编程。

网友F:
pwm 感觉我弟弟的单片机书上面介绍的不少

网友G:
我们公司有直流电机调速,是电压控制速度的,plc要带模拟量块

网友H:
既然已经有了PWM驱动,那PLC直接发模拟量信号就行了。这事不难呀。

网友I:
不难的,看驱动的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