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动】三菱plc控制流水线

楼主(2015-07-24):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检测流水线,三个检测区,三台机械手,四个FX3UPLC,N:N,MODBUS方式通讯,请批评指导!

网友A:
不错!
涉及的范围比较广

网友B:
流水线不咋滴,但是流水线为之服务的设备俺喜欢

网友C:
不错,用到通讯,点数也很多

网友D:
什么生产线?好多的电磁阀

网友E:
倍数链,分段控制,速度可调,上面放工件托盘用阻挡器控制工艺顺序的位置。

网友F:
那么多电磁阀,没有用中继?

网友G:
阀岛放在电柜里???总有一天坏事。

网友H:
看5楼娓娓道来。

网友I:
都喜欢把电磁阀装在柜子里呢

楼主:
检测流水线

楼主:
你说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真没用,电控盘放工作台下面,空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