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和 Q点设置长度

楼主(2015-07-24):
求教西门子400  PLC I点设置最大地址可以多少?我的414-3EM06-0AB0  我有几个从站模块设置到(I600--长度错误),结果CPU诊断里面说I的长度错误,我想这个型号的PLC应该可以在里面设置I 或者 Q的地址,应该不只这么点,求大侠告知

网友A:
应该是地址重复了吧
414支持到1023呀!
要么你仔细看一下CPU参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