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4):
机器比较老了,只能识别1.1的U盘,原来有一个搞丢了,现在就木有办法往机器里拷贝程序了。现在的都是2.0的U盘,机器根本识别不了,有什么好办法?
多谢各位建议,是老掉牙的usb_fdd制式。看样子只有花钱买老掉牙的小容量u盘才行。

网友A:
有些老机器是识别不了大容量的U盘的,比如8G,16G等等,或者与U盘的数据格式有关,跟是否USB1.1和USB2.0无关吧,因为新接口标准都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B:
找个小于4G 优盘,格式化为fat就行了。

网友C:
把硬盘拆下来,想拷什么拷什么

网友D:
觉得,2楼提供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E:
网络也可以啊,机对机拷。

网友F:
找个老点的U盘

网友G:
U盘一般都是向下兼容的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机器比较老了,只能识别1.1的U盘,原来有一个搞丢了,现在就木有办法往机器里拷贝程序了。现在的都是2.0的U盘,机器根本识别不了,有什么好办法?

现在的U盘默认的分区类型是NTFS格式,你的PC如果能识别NTFS格式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会有提示说你高速设备用在低速端口上。

楼主:
问题是设备系统不向上兼容,你怎么让低级别的系统识别高级别的硬件。

网友I:
我手上还有个2000年时的U盘,32MB的容量,是USB1.1的吧?

楼主:
32MB对机器来说已经是土豪了,插在它上面只当软盘使用,最大1.14MB.

网友J:
只知道  fat32的设备不支持单个4 g文件传输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K:
照片是什麼東西?淘寶二手小U盤

楼主:
其实识别不了跟接口1.1.2.0没半毛关系。本身大小也没太大关系。关键在于要配额使它的容量小于1.41MB才行。因为它是U盘当软盘用。厂家工程师说得高深莫测,结果是度娘启发了我。

网友L:
看来楼主还是找到解决办法了
但是楼主有没有试过2F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楼主还是找到解决办法了
但是楼主有没有试过2F的方法?
试过,然而并没有卵用,表情但还是多谢各位出的主意。我都准备搬台电脑搞互联了。

网友M:
我的256的,也土豪了吧

网友N:
一楼有道理,二楼方法可行,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O:
原来是容量的问题,厂家也太没劲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还有个2000年时的U盘,32MB的容量,是USB1.1的吧?
我手头还有个16MB的朗科U盘

网友Q:
换台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