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4):
某工地一台人货电梯,一侧轿箱主机下降接触器主触点频繁烧坏,一般2~3天更换一台接触器(9511)。

网友A:
电梯下降,看是什么制动方式。
在线测试下工作电流,看容量是否匹配。

网友B:
那么,上升接触器则是好的;可查看接触器容量是否足够、控制电压稳定性如何,等。

网友C:
查下电压

网友D:
有可能是接触器触点质量差,还有就是接触器电流不匹配

网友E:
如果设备健康状况一切正常,那么只有更换容量更大的或者别的品牌的接触器,比如西门子,施耐德,士林,三菱
,富士。

感觉看国产的9511一直不看好,尤其是频繁动作的设备,使用9511简直就是拿国产的性能来当进口的性能使用。

网友F:
根据楼主的描述,故障与触点容量、电压产品质量关系不大,否则,上升也应该有问题。
最有可能的是制动方式,可能是在下降开始时,制动是否脱离,或者说,在下降还未结束时,制动已经开始实施,从而引起电弧短路。

网友G:
可以贴出 品牌型号看看

网友H:
上升没有问题,下降有问题(下降有可能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你看一下下降是重载还是轻载,另外建议仔细检查整个电路,升降机如果出问题那个可是致命的玩意!

网友I:
这种升降机下降的应该是很慢的,有一侧是齿轮和立柱咬合,应该不是电梯那种钢缆链接。试试加大接触器看看。

楼主:
楼上说得对,动力是带制动的立式电机,电机后端有刹车圈,由电磁铁驱动,电机运转时电磁铁得电,打开刹车,电机运转;电机停止时,电磁铁失电,刹车圈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将电机转子抱死,电机停止。但此电机不是立式安装,而是接近水平安装的。

网友J:
就是说没有减速器了,三相电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三相发电机,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实在不行就换大容量,换名牌,换进口,换SSR

楼主:
应该有减速箱,电机输出轴带动涡杆传动到涡轮,涡轮再经变速带动齿轮,至轿箱升降。

楼主:
这个与接触器可能没多大关系吧,因为以前一直使用都很正常;而且出现故障后,更换了几种型号的接触器都是一样。

楼主:
按说上升比下降负荷重,因为上升带了货物,而下降则卸了货,对吧。也就是说应该是上升接触器比下降接触器负荷大。

网友K:
用钳形表在运行的时候,测一测电流,看马达电流是否正常,接触器是否要加大

网友L:
下降时刹车没有松开,致使电机负荷过重。

网友M:
楼主检查抱闸状况如何
以及两边的间隙是否平衡和间隙大于·0.7mm
还有就是看看接触器的容量

网友H:
这种升降机一般是3-6个电机做驱动的(为了满足安规),上升没有问题而下降有问题,应该问题在下降回路

楼主:
升降电梯是两台15KW电机驱动的。

网友N:
上个图片,大家看一下,然后,在具体分析一下吗!

网友O:
我以前见过开机人员在轿厢下降时,为了下降速度快点,人为的把电磁抱闸用脚踩住,让轿厢自然下落,快到底时启动马达减速,会不会是在最后减速时过流烧坏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