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5-07-25):
上面的标识是啥意思呐?我们只认6203别的符号代码不管,不知道有何意义,会不会影响到耐不耐用?与转速之类的有关.

网友A:
有生产商标志 轴承密封形式。

网友B:
 我们一般只注意型号。其它的还真没注意。

网友C:
就是,至于其它的也没怎么选,最多说要进口的那种。

网友D:
没关系  只要看型号那四个数字 是内外圈大小   还要看轴承类别是否对就行

网友E:
只看型号就可以了,其它是什么只有厂商自己知道,或许说明书里会有说明

网友F:
一般看型号就好,较高应用场合要看预压等级的。

网友G:
ZZ 是双密封 具体要查轴承厂家手册。

网友H:
6204 轴承型号 2z代表双面z型密封盖 适合高速 c3代表游隙 间隙 精度比普通低金属

skf轴承后缀含义LS 轴承一侧具接触式油封,内圈无油封凸槽
-2LS 轴承二侧具LS油封
N 外圈圆柱面有止动槽
NR 轴承外圈有止动槽和止动圈
N2 外圈上有二个定位槽(成180度)
PP 轴承(支承滚轮轴承,凸轮随动轴承)二侧具接触式油封
RS 轴承(滚针轴承)一侧具有合成橡胶或聚氨基甲酸酯接触式油封
-RS1 轴承一侧具亲钢板合成橡胶接触式油封
-2RS1 轴承二侧具有ES1油封
-RS 轴承(滚针轴承)两侧具RS油封
-RZ 轴承一侧具亲钢板合成橡胶摩擦油封
-2RZ 轴承两侧具RZ油封
X 1.基本尺寸经修正后符合ISO标准
2.柱形滚动面(支承滚轮轴承,凸轮随动轴承)
-Z 轴承一侧具防尘盖(非摩擦油封)
-2Z 轴承两侧具Z防尘盖
-ZN 防尘盖位于止动槽异侧
-2ZN 轴承两侧具Z防尘盖,外圈带止动槽
-ZNR 同-ZN,且带止动圈
-2ZNR 同-2ZN,且带止动圈
保持架
F 钢或特殊铸铁制造机削保持架
J 钢板冲压成形保持架
L 轻合金机削保持器
M 黄铜机削保持架
MP 窗型黄铜机削保持架
P 玻璃织维增强尼龙6.6模注保持架
TN 塑胶模注保持架
Y 铜板冲压成型保持架
V 满滚子轴承,(无保持架)
VH 由非分离型滚子祝贺件构成的满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
其它轴承特性 - 以下后缀之前省略了代号前的斜线
轴承精度
P4 尺寸精度符合ISO4级公差(比P5级精密)
P4A 尺寸精度符合ISO4级公差,运行精度相当于AFBMA标准ABEC9级
P5 尺寸及运行精度符合ISO5级公差(精度高于P6)
P6 尺寸及运行精度相当于AFBMA标准ABEC9级
PA9A 尺寸精度相当于AFBMA标准ABEC9级
PA9B 尺寸精度相当于AFBMA标准ABEC9级,运行精度比PA9A高
内部间隙
C1 间隙小于C2
C2 间隙小于普通级
C3 间隙大于普通级
C4 间隙大于C3
C5 间隙大于C4当间隙后缀与P4,P5或P6结合时,间隙后缀省去C.
例如:P6+C2=P62
振动品质
QE5 符合电动机用特别标准,尺寸及运转精度达P6,极低噪音
QE6 符合电动机用标准,低噪音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说的很详细,给你点个赞先。

网友J:
回复 网友H:
行家啊

网友K:
6代表是深沟球轴承,2是直径系列中的轻级系列,03代表轴承内径17毫米。其他可以参照楼上的或查找手册。

网友L:
好像还代表内圈吧!轴承型号后两位×5就是轴承内孔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