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5):
window7安装欧姆龙plc编程软件时发生脚本错误,怎样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dow7安装欧姆龙plc编程软件时发生脚本错误,怎样解决

问题是发生什么错误?1601?1603?

一般的推荐方式是让你重新装软件(包括重新下载软件)或者重新装系统。

我自己是通过重新安装Windows Installer解决,这你可以搜索一下微软的知识库。

网友B:
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C: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