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5):
我现在手上有两台台达B2的伺服驱动器,接线端子从左至右分别是 L1 L2 R S T U V W P D C N
之前的接法是分别供电,采用220v电压,输入接L1 L2,在将L1与R连接 L2与S连接进行供电。
现在我希望共母线连接,接法是这样的其中一台采用上述接线,另一台将供电撤去,两台驱动器p与p连,n与n连。
但是经我上电,发现通过母线供电的那一台驱动器没有反应,PN之间电压也测不到。
想问下是不是我接线方式有问题。

网友A:
你有没有研究过P/N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没有接对吧?这样接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是正 ,N是负不是,应该是内部直流回路的正负极吧?

网友C:
接线不对,PN端理解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该怎么接线?真心求教

网友D:
接线需要从最基础学起,不是一教就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我觉得我这样接应该是对的啊。。说明书上也说PN是直流母线的正负端子,这样接不对我该怎么接啊。主要是今天是周六,台达客服不上班。我实在没办法才来论坛求教的,求大神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E:
你直接按照L1-R L2-S 这样的接法接两台不就好了? 如果要这样通直流电应该是要有参数改动的。

网友F:
一点基础都没,怎么教……

网友G:
有那么神秘吗,知道就说一下,我也不会呢,群里面本来就是相互交流帮助的,不是故弄玄虚的

网友H(2021-09-30):
回复 网友F:
那你倒是说一种解决方案给他啊,你管他又没有基础呢,你不会按照有基础的说一下吗,在论坛里装了个比就走,逆时真的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