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

楼主(2015-07-25):
各位大神,公司有一台s7-200 cpu226 plc  现出现SF、stop 及所有输入点闪烁,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24V电源是否正常?,内部5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B:
断电,重启,不做任何的操作输入,如果故障依旧,使用编程数据线连接电脑联机诊断或者把PLC拆卸下来单独通电看看,再做进一步检查。

网友C:
CPU要挂掉的前奏。

网友D:
看来要挂了。

网友E:
三极管坏的话可能是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F:
估计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有可能电源有问题,输出保护了

网友H:
CPU要坏的节奏

楼主:
感谢各位,昨天查出来了,N线断了

网友I:
N线完全断了还是内部隐形断线?

楼主:
确切的说应该是外部的零线虚接了

网友J(2015-08-30):
错误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