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延时换向电路小案例

楼主(2015-07-25):
先来看一下这个电路 ,是不是很有意思 呢,虽然它是基础中的基础 !

楼主:
这个电路 的关键是要实现以下 要求 :正转运行中按下反转按钮,正转停止 ,延时5秒后反转启动;反转运行中按下正转按钮,反转停止 ,延时5秒后正转启动。

楼主:
对这个案例,应保证初次启动用正转或反转按钮启动自锁回路,而靠后的换向启动时,要用正反转相应的换向延时定时器的常开触点启动自锁 回路。

网友A:
给出了程序思路,不错!

网友B:
看到西门子的IQ第一感觉就是没有xy直观,直接忽略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西门子的IQ第一感觉就是没有xy直观,直接忽略
其实有同感的,初接触就是三菱的东西 ,只不过现在所有项目用西门子的太多。

楼主:
原来很纠结学哪种程序,现在觉得,思路才最重要。思路对,不在乎什么PL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很纠结学哪种程序,现在觉得,思路才最重要。思路对,不在乎什么PLC
讲的很对 很在理

网友E:
数控车床的刀架电机就是这样子控制的,不过转换时间还要短,约1~2秒左右

网友F:
可能用习惯就好了,我是一点不习惯。难受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用习惯就好了,我是一点不习惯。难受的样子。

楼上说得对,哪个用得多了,用得久了,就习惯了.

网友G:
我先根据要求自己先写一个试试..回头再和楼主对比一下..

网友G:
我发现楼主你的M0.3不起作用...这是我编的大家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