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JAE UT3-15NX1RD触摸帮帮忙

楼主(2015-07-25):
最近接到一台日本JAE UT3-15NX1RD触摸屏,故障是触摸无反应。换了触摸屏没用,开始怀疑是机台驱动有问题,放在好的机台上也是不能用。把好的机台上的触摸屏换到这台机台上就是好的,排除是机台的问题,可能是控制板坏了,用万用表测板子也没什么地方坏的,求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若有冲突,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再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有裂缝应及时更换。还需要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有尘垢,若有,用软布进行清除。观察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正常时,指示灯为绿色,并且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