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电脑的高清线吗?

楼主(2015-07-25):
家里的电脑显示器坏了,换个新的。新HKC显示器后面有两个插口 ,一个普通九针口,另一个是高清口。 随显示器赠一条高清线,是这样的。
可拿回来一看,显示器的插口是没问题,可机箱上压根就没这个接口。

楼主:
昨天 一朋友说 他那里有这样的转换接头,接上就可以了。可拿回来一看,还是不行,原因 是这个高清口和显示器上的不一样啊!不知大家细看没有 ?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 一朋友说 他那里有这样的转换接头,接上就可以了。可拿回来一看,还是不行,原因 是这个高清口和显示器上的不一样啊!不知大家细看没有 ?
不过很想知道这个接口是哪种类型的高清 口呢?

网友A:
你这图片这么模糊,几针都看不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这么模糊,几针都看不见呢

网友B:
用vga转dvi转接头。

网友C:
那为什么不买根普通的线呢?

网友D:
这个应该可以去换吧

网友E:
这是DVI接口;
另一个不是9针的,是15PIN的VGA接口吧;

网友F:
DVI-D接口。主板没这个接口,那还是用VGA好了。

网友G:
根据我的经验,买根好的VGA线吧。如果楼主的显示器分辨率超过1920*1080的话建议楼主买块独立显卡带DVI口的。

网友H:
买一根AGV的线就好了。

网友I:
普通家用级电脑的显示器接口有:
1、老掉牙的VGA接口,不解释了,太老了,估计准备淘汰掉了。
2、DVI接口,就是楼主图片里面的,传输性能比VGA接口好。
3、HDMI接口,现在比较流行这个,新出的硬件基本都会有的。

还有我用过DVI转VGA接口,效果真的不敢恭维,因为显示器不能在最佳分辨率下运行,画面不爽呀。为什么?就因为经过转接了,显卡的驱动认不出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ga转dvi转接头。

可是将这个转换接头接上去后,显示器无信号 ,看样子需要设置 ,正不知怎么设置好呢?

网友I:
不需要设置的。
DVI转VGA,只能使用在显卡上,不能使用在显示器上。也就是说转接头只能装在主机的显卡输出哪里,装在显示器哪里就是本末倒置。因为显示器已经提供给你VGA接口了,你干嘛还要用DVI接口在转接?画蛇添足吗?

楼主坏掉的显示器的VGA线跑去哪里了?扔掉了?干嘛不用老显示器的VGA线将主机与新显示器接上使用呢?

楼主:
27英寸HKC显示器后面带DVI高清接口,但我的电脑没有这样的接口,弄了个转换接头接上还不 能用,据说要设置 ,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J:
淘宝啊!肯定有,无所不能……

网友I:
楼主看看下图的安装方法,是不是这样安装的。
如果不是,那就是楼主的安装方法有误,你是将转换器插到显示器一侧了对吧,这样是不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看看下图的安装方法,是不是这样安装的。
如果不是,那就是楼主的安装方法有误,你是将转换器插到显示器一侧了对吧,这样是不得的。

正是楼主所说,将转换接头插在了显示器一侧 了,原因是电脑机箱后面没有DVI接口 呀。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电脑的显卡不支持呢?

网友B:
你的电脑主机输出的画面就不是dvi的,再怎么转也没用,输出高清画面转普通还可以,普通画面转高清,转不了的,还是买一条vga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主机输出的画面就不是dvi的,再怎么转也没用,输出高清画面转普通还可以,普通画面转高清,转不了的,还是买一条vga线吧。

那就没有办法 了,普通VGA线是原来就有的。

网友K:
   显示器上配置的大都是24针DVI接口,但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其配送的线基本上都为18针。23寸以下的显示器使用18针完全可以,但传输的图像信号为1920×1080分辨率或者是3D图像信号时,就必须使用24针的DVI数据线,这样才能够保证高带宽的传输速度。DVI接口只能传输图像信号,传不了数字音频信号。只有HDMI高清口能同时传输图像和音频信号,这可能是发展方向。
   现在好一点的显卡,有VGA、DVI、HDMI三种接口,或者有VGA和HDMI接口(笔记本电脑几乎这样配)。楼主的电脑看来没有DVI接口。要求不高就还用VGA,否则只有换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显示器上配置的大都是24针DVI接口,但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其配送的线基本上都为18针。23寸以下的显示器使用18针完全可以,但传输的图像信号为1920×1080分辨率或者是3D图像信号时,就必须使用24针的DVI数据线,这样才能够保证高带宽的传输速度。DVI接口只能传输图像信号,传不了数字音频信号。只有HDMI高清口能同时传输图像和音频信号,这可能是发展方向。
   现在好一点的显卡,有VGA、DVI、HDMI三种接口,或者有VGA和HDMI接口(笔记本电脑几乎这样配)。楼主的电脑看来没有DVI接口。要求不高就还用VGA,否则只有换显卡。

非常感谢!

网友L:
我的台式机上显卡有这个接口
楼主电脑显卡没有这个接口就只能用老式的V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台式机上显卡有这个接口
楼主电脑显卡没有这个接口就只能用老式的VGA了!

只是 转换接头白买了

网友G:
首先转换头没多少钱。其次是现在的显卡大部分都是dvi-d的了,接转换头没用。

网友M:
给我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转换头没多少钱。其次是现在的显卡大部分都是dvi-d的了,接转换头没用。

是这个理,隔段时间 换一个主机,慢得要命。

网友N:
1,白色的那种是DVI接口,以前我们用的是蓝色的VGA接口,VGA接口带宽小,不能支持高清输出,所以现在的台式机显卡好多已经不配这种接口;
2,DVI接口的标准其实很混乱,有好几种规格,具体有什么区别我不是太了解,但是,标准多影响了他的通用性,实际上现在用的人很少,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用DVI转VGA接头使用;
3,DVI接口现在的处境也很尴尬,比下,通用性比不过VGA,比上,性能又比不过更新的HDMI,标准又不统一,相反HDMI的标准就很统一通用性强,性能又更强,所以现在的电视都是使用HDMI,DVI基本不支持,就算是电脑显示器端,高端的也有很多配备HDMI,低端还是VGA。

我到觉得这有点像现场总线市场的乱局,新的现场总线都是基于TCP/IP又互不兼容,光是中国国家标准就有好几种,各自为了自家利益拉帮结派封闭起来,厂家搞得很局限,用家也觉得很不爽

网友O:
显示器和显卡不匹配!!!

楼主:
这回知道 了,线还得留着,将来换主机时可能还会用得上 。

网友P:
现在的接口是越来越多,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的接口是越来越多,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哎,说得是啊,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