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5):
求各位指点一下,法拉科糸统9056报警,说明书说是散热风扇停转,经检查散热风扇全部正常运转,请教各位如何对该报警进行屏蔽。

网友A:
在保修范围内的话,最好找厂家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过了保修期

网友B:
都检查了哪几个风扇呢?风扇会转不代表有反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了x,Y,Z的驱动器风扇和主轴风扇

网友B:
回复 楼主:
法拉克哪个型号的系统?系统控制器上风扇检查了没?方便上个现场照片,控制器正反两面照片。

网友C:
9056报警应该是主轴驱动,接口板上的风扇有问题

楼主:
解决了,是主电源板上的风扇油污太多,风扇转不动,清洁风扇问题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