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5):
亲们:普传PI8000变频器起动时显示过压,E;LU,换一台变频器没事。但通过实测该变频器直流母线属正常范围,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检查电源的电压稳定不,如果稳定,那就是变频器硬件有故障了

网友B(2015-09-05):
更换E21  1μF电容即可!

楼主(2015-10-08):
谢谢大家,只是用户没有返回。祝你们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