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代换

楼主(2015-07-25):
维修一台变频器,驱动部分采用PC923,经查修一共坏了4个,但手上没有923芯片,就用A3120代换,换好以后启动用万用表测量驱动电压正常,但用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发现有些地方(红圈内)无死区时间,不知道这样代换是否可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还是乖乖的等快递吧。

网友A:
PC923的相关参数:输入IF电流5∽20mA,电源电压15∽35V,输出峰值电流±0.4A,隔离电压5000V,开通/关断时间0.5μs。可直接驱动50A/1200V以下的IGBT模块。PC923的电路结构同TLP250等相近,但输出引脚不一样。5、8脚之间可接入限流电阻,限制输出电流以保护内部V1、V2三极管。常规应用,是将5、8脚短接,接入供电电源的正极。如果将输出侧引线改动一下,也可以与TLP520、3120等互为代换。

网友B:
原装的要好些

网友C:
是的还是等等快递吧 用的放心啊

网友D:
传入灯泡接入分离件大胆试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