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让AB两个程序互相轮流运行。该在AB之前加什么指令?

楼主(2015-07-25):
在改一个步进程序,想让A 跟 B 两个程序轮流运行,就是说一个流程中A工作,至结束。程序重新开始,B工作,至结束。然后就这样互相轮换。我该在A,B之前加什么内容?用什么指令写?大神们教教看。

网友A:
要我说,万变不离其宗,你就在正反转互锁电路上改改就行了,哪有那么神秘,需要什么高级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想让它自动循环啊。一次A,一次B,一次A,一次B。PLC该怎么辨识?

网友B:
LD M0
OUT Y0
LDI M0
OUT Y1
这不就实现了两种状态么。

网友C:
A完了置位B,B完了职位A

网友D:
用选择分支写就好了,很好理解,弱弱的问一下,程序结束是END吧

网友E:
程序的最后一句加一个复位自己的启动条件,置位另一路程序的启动条件,另一半同样的写,到时实际的条件你要做详细的分析。

网友F:
设立一个条件,A走完了启动B程序,B走完了启动A不就好了。

楼主:
前两天出差去了,谢谢各位,我先一个个试,弄不懂再打扰各位哈。。

网友G:
初学者学习了~支持下

网友H:
A结束作为B的条件,B结束回到A;或可设置一A已执行的标志。

网友I:
过来学习的,也是用台达plc的额

网友J(2016-06-13):
用计数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