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5):
gprs上传数据到固定ip服务器,现在这个ip注销掉了没有了。怎么通过其他方式重建这个ip?因为gprs设置的ip要在线才能改,数据都是发到这个固定ip地址的

网友A:
为什么会被注销?肯定是宽带欠费了吧,要么更改IP,要么联系宽带提供商付费购买回原来的静态IP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服务器由于商家维护的原因,一直接收数据不稳定,后来通过软件来修改过一部分gprs的发送ip/域名,没有成功,现在原服务器已经注销了,商家不运营了。我们的gprs安装的比较偏远,上现场修改的难度很大。所以想着有没其他办法来实现修改发送ip/域名,这问题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B(2015-10-20):
这种情况下,GPRS会自动连接到备用的固定IP服务器,我司研发生产销售的GPRS就是这么做的。
深圳市金博通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