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5):
在执行GP-pc上传时,在设置PLC型号与GP通讯速率时出错,并且错误点击了下载键。导致GP启动时没有画面。在线连接后显示plc not connected(02:fd),请教各位怎样修复。谢谢!

网友A:
没有备份?

网友B:
只是通讯速率改过再下载进去就行,只要上位机和plc设置一样就行。

网友C:
呵呵;进到系统菜单可以修改对应的通讯设定参数;
或你电脑里设定好重新传输一次到GP内;

网友D:
我曾经遇到过一次
相同报错的
多数是重新下载程序可以恢复。
但是我遇到的是换硬件才解决问题。

网友C:
换硬件?
如果是仅仅把PLC通讯设置设错了是不会的;

网友E:
程序都被冲掉了,重编或找厂家提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