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5):
比如我想在17:00输出一个线圈,需要怎样比较,谢谢

网友A:
比较,顾名思义,比较大小,只能是俩值,三菱里面有好几种方法,欧姆龙的不熟悉
cmp d0 d1 m1

网友B:
大同小异,都是比较指令,只是各系列的有一点点写法不一样。

网友C:
比较指令,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进行数据转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D:
先把时间取出来。比较就行了

网友E:
欧姆龙不熟悉,好好学学了

网友F:
通过读时钟指令,把时间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