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如图中显示

楼主(2015-07-25):
如提,写的PLC内部时钟,为什么后面数字位传指令传出的位数却不是我想要的数字,如图中应该传出的数字是0021,但是为什么却是217,请高手解码,谢谢!

网友A:
先MOVD 再BIN 你传出来的是D9 所以就是217

网友B:
写了个程序实验一下,和楼主一样的效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改怎么处理,或者是什么道理啊,谢谢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怎么解决呢,是什么意思呢,能否解谜啊,谢谢

网友D:
欧姆龙的时钟不如三菱的方便。
注意数据格式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是的,三菱的数据直接读出来就可以用了,欧姆龙的要经过数据转换,我也是刚学的,不太懂,模拟了一下楼主的程序看到的现象,也希望有高手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