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5):
各位大师,我以前是做家电维修的,现在想转行做变频器…

关于维修电源,一个30V可调电源够用吗?主要是试机及驱动板维修,有些驱动板是要正负极电源,我这个只有正极电源……

或者请各位大师把你们平时用的是什么品牌电源告诉我,我做下参考,谢谢

还有220转380调压器选择多少W合适……

网友A:
AC220V转换380V的调压器,然后一个0-30V的直流电源! 搞几个三端稳压器自己做7815-7915 正负15V都有了。基本就这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220V转换380V的调压器,然后一个0-30V的直流电源! 搞几个三端稳压器自己做7815-7915 正负15V都有了。基本就这有了。
78…79…系列三端稳压…电流用做驱动板维修电源,电流不够吧?

网友B:
得有个能提供540的直流电源

网友C:
简单一点一个220转380的隔离变压器,一把电烙铁,三个灯泡,一个指针万用表基本可以了。要专业一点,搞个信号发生器,一个示波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做了一个是拿来测试互感器的,不知道你要多大电流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