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5):
1、温度传感器固定输出4-20ma,现在想让电流输出在4-20ma可自行调节,能否加个滑动变阻器之类的,如何加,可行吗?
2、温度传感器固定输出DC 0-10V,现在想让电流输出在0-10V可自行调节,能否加个滑动变阻器之类的,如何加,可行吗?

以上两种方式能如何实现呀,请大家给个解决办法。多谢拉。

网友A:
你要控制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在电脑上的温度数值不超过某一温度值。因软件无法修改,所以需用硬件来实现

网友B:
通常温度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或电压是对应所测温度范围的,举例:如4-20mA或0-10V对应0-100度;温度变化时,电流或电压的输出也是随着温度的上升或下降而变化的。楼主是要使电脑上的温度数值不超过某一温度值,来调电流或电压,这想法有问题。但如果是要把温度和电流、电压的对应关系变一下是可以实现的,如:0-5V,0-50mV或100-500mV等来对应0-100度是可以实现的。楼主能否把需求、用途、现有状态再说清楚一点。

网友C:
不用加设备,设定值得改变就可以改变电流或电压,例如20ma对应100度,50度对应12ma。当20ma对应200度时,50度就对应8ma,输出就变小了。

网友D:
淘宝淘一个温度控制的小玩意即可,好像有20-30块钱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