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的断电问题

楼主(2015-07-26):
 有谁知道机器人在运行过程突然断电后,会不会有几个轴突然下掉,如何解决?

网友A:
不会下掉,

网友B:
不会掉下来的,因为会掉的那各个轴是带有刹车的,断电后是刹车刹住了。

楼主:
制动时机械刹车的,有10毫秒的时间啊!速度是3米的话,也有300毫米啊

网友C:
不会掉的,这个问题机器人厂商也想得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制动时机械刹车的,有10毫秒的时间啊!速度是3米的话,也有300毫米啊
老大,突然掉电,内部电源的电容器足以支持系统运行50mS-100mS!而此时系统会迅速响应停车,刹车动作

网友E:
行外人,但是个人认为这种机器人应该自带刹车功能,技术不是伺服带刹车,里面机械结构也应该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F:
有可能带有UPS电源,你所担心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G:
机器人不可能配置三相UPS不间断电源给你的,因为成本的问题。
其实工作中非正常断电的情况是极为罕见,很多时候供电所都能保证线路正常供电的,检修线路都会提前通知。

网友H:
电机应该是待刹车的吧

网友I:
不会的  我们厂里用的ABB 6轴的 经常被断电   一点问题没有   2号轴有6个手动的   可以自己动

网友J:
怎么会掉呢  听起来 好严重 的样子

楼主:
是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K:
在设计时,应当会要考虑类似的问题。

楼主:
断电后靠抱闸来锁紧,有个时间滞后啊!有人知道如何办?

网友L(2015-08-29):
回复 楼主:
驱动器有个力矩补偿可以尝试这个功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时序一定要设计好

楼主(2015-12-07):
国产机器人很热!价格越来越低啊!

网友M:
回复 网友D:
大神帮我看下这个帖子,谢谢: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6458

网友N:
也来学习一下机器人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大神帮我看下这个帖子,谢谢: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6458
已经给你回复,你自己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