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柱螺丝锁母 松了 后果很严重

楼主(2015-07-26):
冻水机压缩机机头 给烧了

网友A:
过流了吧

网友B:
这个没有做保养??

网友C:
可能没有定期保养,出现问题了才来排查,之前做过的设备,也是客户好久都不保养,结果端子松动,马达缺相报废了,换了个马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线螺母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 因为是整机的一部分 这个接线柱出来的线还接到了机器自带的配电箱上 我们平常检查 只是检查的我们线路到配电箱的那一部分 所以这个就疏忽掉了 不过我想知道 做为整机出厂部分 为什么这块 不用上防滑螺母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也是,必要的时候要加上弹垫吧

网友D:
刚上的螺丝 过段时间 得过来紧一下吧

网友E:
端子接触不良。过热。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这个小原因 造成了 六位数 以上的损失

网友F:
回复 楼主:
冻水机挺大的,车间没有备用的么,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有  不过那一台比这台要小些  这个天气 开那一台 不够用  所以 现在坏掉的这个锁掉了  只用了一个机头  和那台一起用

网友E:
以下是引用2015/7/26 11:47:08的发言:
就这个小原因 造成了  六位数 以上的损失
端子内壁和线头要干净,压好上锡,锡要上透。负荷大时注意检查。

网友H:
因此,螺钉紧固是日常维护检查的一项内容。

网友I:
电气线路接线中,螺丝松动是大事,要做好定期巡查。

网友J:
回复 楼主:
买个 热成像仪吧!六位数损失 值得购买了!

网友K:
接触不良会造成大故障的。

网友L:
接触不好,过热造成的啊。

网友M:
焊锡焊死在外加防氧气防护

网友N:
检修时都要检查一遍的,我们以前都有确认表要签字的,出了问题责任人就要受到处理

网友O:
也不一定就是螺丝的问题,也可能是端子没压紧。

网友P:
 接线端子没压紧. 压线螺母松。

网友Q:
应该接线端子松动造成的吧。

网友R:
楼主:你的地线好像也有电流,至少右侧的地线端子看起来电流不错

网友S:
请教这线烧成这样以后还能用吗?这种软线变色怎么处理?

网友T:
螺丝没打紧,端子没压好,或者震动造成螺丝松动都有可能,

网友U:
烧得够历害啊!

网友V:
接触不良~

网友W: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的地线好像也有电流,至少右侧的地线端子看起来电流不错
好眼力。表情电动机地线有电流,电动机漏电了?但不至于把接线鼻烧成那个德行吧?表示有点疑惑?

网友X:
安装完后,没有检修。

网友Y:
这个要定期保养啊

网友Z:
还好没有大事情发生!

网友AA:
经验呀,往后我也值得注意呀。

网友AB:
电梯螺母松了,后果 更严重。

网友AC:
所以设备要经常检修,我见过松动后烧的通红的端子!

网友R:
我不喜欢硬线:有的接电机用硬线,搞不好震断了就是起火

网友AD:
大电机螺丝一定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