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6):
去上门维修变频器,在不知道变频器品牌系列,功率的情况下,一般常备哪些配件?

网友A:
万用表,螺丝刀的带上吧,没有具体的问题吗,也可能是需要更换某一个元器件呢

网友B:
上门维修变频器,首先你有很好的技术和维修经验,软件问题,有说明书和调试经验就可以了,硬件维修没有很好的维修经验恐怕很难做到。

网友C:
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带好螺丝刀,到现场看清楚了,准备第二次去,或者带回公司。

网友D:
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能带万用表和螺丝刀等维修工具了啊。

楼主:
像,制动电阻,充电接触器,你们都不带的吗?

网友E:
变频器千奇百怪的故障,那不是要带台整机去

网友F:
工具还是要带的啊

网友G:
你可以先问问变频器的情况在去,最好还是拆回来修,因为现场你待的备件肯定是不足的。

网友H:
带上自己常用的工具就可以了,软件问题调试好就可以了,硬件问题,还是拆回家搞吧,

网友I:
多修几会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J:
备件带全有些吃力的,但工具一定要带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