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程序一个语句

楼主(2015-07-26):
刚学习台达程序,一个ES2和4AD模块的程序,刚开始的的这条语句,《手册》没查到,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刚学习台达的,建议先从一些开关量学起吧,这个TO和from是模拟量读写的程序。台达和三菱的极其相似,这两个指令的用法一样,网上找到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呵呵;
就是定义对应通道1~4的输入模式为4~20mA;

网友C:
编程手册中没有这个TO指令的介绍,和它对应的还有个FROM的指令。

网友D:
初始化程序,二楼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是扩展的模拟量模块4路都是4-20mA的电流输入!再学习下你们指导的内容!

网友E:
长见识了,之前也是不知道的

网友F(2015-08-26):
数据的具体含义不是查PLC手册,查AD模块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