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6):
利用外部按钮实现流水灯的启动和停止,要求实现流水灯的依次循环点亮,时间间隔为1s。能够实现随时的启动和停止。4个信号灯两个外部按钮 谢谢啦  刚刚学习西门子s7-200   这个程序越简单越好  难了看不懂,,,,

网友A:
流水灯的都差不多吧,循环移位指令,西门子的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那种 就是想用最简单的  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那种 就是想用最简单的  定时器

移位指令是最简单的,否则定时器+触点互锁烦都烦死了。

网友C:
先定义好符号表:

停止 I0.1
启动 I0.0
灯1 Q0.0
灯2 Q0.1
灯3 Q0.2
灯4 Q0.3

网友C:
可以 用字节左移指令 来编写这个程序 。

网友C:
还可能有别的方法,供参考 。

网友D:
我也是刚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