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6):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EDS1000-4T0015G/0022P的机器,每次按下运行键,当变频器运行到4Hz左右的时候,就报E018故障,查手册为U相缺相故障,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挂了。送修

网友B(2018-07-11):
也遇到一例 易能1000系列变频器11KW
输出没有问题  驱动检测也没有问题 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反馈检测电路
怀疑霍尔电流反馈部分电路有问题  2路电流传感器通过TL072放大后进CPU板 替换后证明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