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6):
小弟乃一PLC初学者,有些问题是在弄不明白,特在此请教给位大神。传感器采集到的模拟量信号通过4AD模块转换成数字量输入给PLC,PLC再怎么输出给变频器呢?也就是怎样用PLC控制变频器让它达到自己预想的转速,或者扭矩。这中间是不是用到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啊。有点儿晕,忘能够讲解的仔细点儿,在此谢过

网友A:
啥PLC啊,你都知道用AD输入,那控制变频器 就在用个DA输出不就行了么

网友B:
四种方式
通讯方式,直接将数字量传送至变频器频率给定寄存器。
模拟方式,通过D/A输出至变频器0-10v给定或其他电流给定。
端子方式,PLC数字量输出至变频器多段速。
         plc数字量输出至变频器UP/DOW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咯,感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的,变频器接触的少所以不怎么会,对变频器完全是一片空白

网友C:
2楼说的内行。4种方式。

通讯,数字对数字,点对点;

模拟,端子控制,给变频器加模拟量设定值;

开关量(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给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利用变频器的内部功能,通过外部的端口选通给定频率;另外一种,通过开关量控制变频器内部的电动电位计,实现按钮式的加速和减速,就像操作面板的上升、下降键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