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6):
接触这样一个自动送料装车控制案例 ,并不复杂,但用的方法值得借鉴 。

控制要求如下:
1、红灯L1灭,绿灯L2亮,允许料车开入。
2、检测到车开入后,绿灯L2灭,红灯L1亮允许装车,同时,M3立即启动,2秒后M2启动,再2秒后M1启动、料阀K2打开,开始装料。
3、检测到料满S2信号 后,料阀K2关闭,M1立即停止 ,2秒后M2停止 ,再2秒后M3停止 ,同时红灯L1灭,绿灯L2亮,准备下一辆车开入进行装车。

控制系统图如下所示

楼主:
对这个案例进行时序分析 ,画出时序图,如下图,从图中可以清楚地摸清整个系统控制脉络 。

楼主:
先定义一下符号表

绿灯L2 Q0.0
M1 Q0.1
M2 Q0.2
M3 Q0.3
料阀K2 Q0.4
红灯L1 Q0.6
开入信号 I0.0
料满信号S2 I0.1

楼主:
梯形图如下

案例一个最大特点还是 时序性 ,各级传送带启动和停止间隔时间大都2秒,而处理这个控制问题的巧妙之处还在于定时计数指令的恰到好处的应用 。

网友A:
能说一下检测料满信号S2是用什么信号。。开关还是模拟?

网友B:
先启后停,关键点在于检测料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检测料满信号S2是用什么信号。。开关还是模拟?
称重信号 ,模拟

楼主:
装车时间可控,料满可控。

楼主:
很灵活的一个程序。

网友C(2015-10-05):
我觉得在实际中要用一个信号来检测车头,一个信号来检测车尾来确定是否车开到位,而且还要用S信号来确定是车开进来了,而不是人进来了。而且楼主的间隔时间也误写了,说好是两秒的,却变成了一秒,不过程序思路很好,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