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6):
两台ACS800变频器A和B分别驱动两台电机,22KW的,通过不同的两根钢丝绳提升同一重物,变频器外部给定是多段式的,通过同一根手柄同时给定速度。

现在的情况是:当其中一根钢丝绳受力,另外一根不受力时,同时提升,由于给定一样,输出转速一样,两根钢丝绳始终一根受力,一根不受力,这样可能会使受力的钢丝绳断掉。

需要调试成:速度给定一样,当一根钢丝绳受力的时候受力的钢丝绳速度会慢一些(输出转速低于给定转速),另外一根松的钢丝绳会绷紧,两根钢丝绳都绷紧的时候速度一样。

之前有一台老设备也是用ACS800的变频器,也没加装外部卡件,有这绷紧功能。设备的在操作时经常会一个钢丝绳先绷紧,另一根松着,然后同时提升,给定转速150转,从面板显示看松的那台变频器输出转速150转,10HZ,大概力矩2%;绷紧的那台变频器,转速大概在130转,频率8、9HZ左右,力矩在70%,这样150转和130转转速差就出来了,一段时间后绷紧的变频器130转会慢慢上升到150转。

我感觉问题就在130转会慢慢上升到150转这里,但不知道怎么调变频器。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ACS800是ABB的DTC(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多著名的功能呀,咋就没调好呢?

两台变频器是采用的DTC功能吗?如果是,这个问题特别容易解决,那就是两台变频器分别给速度调节器设置软化功能(西门子的变频器叫下垂特性-drop;ABB的叫法我就不知道了)。这样两条钢绳不论谁先带劲,就会等待另外一个也带上劲,再一起提升。

如果采用V/F控制,楼主的问题就不好解决了。改DTC控制,这事立马就摆平。

楼主:
两台变频器是用DTC控制的,给速度调节器设置“软化功能”,这是功能的作用是什么?  西门子变频器是调“下垂特性”就能实现绷紧后一起提升了吗?    我调过ACS800的23组参数,应该是速度环的微积分,但感觉调了也没效果。

网友A:
这个功能应该有,问问ABB的技术支持吧。

下垂特性就是当负载突变时,速调有一个输出下降的反应。俗称,下垂特性。

网友A:
上传一个西门子的转速调节器,软化特性(下垂特性)的示意图作为参考。其实传动的原理是相同的,不管是啥牌子,实现此功能都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看侃99。02是不是设的T-CTRL   如果不是的设了试试

楼主:
99.02=T-CTRL 转矩宏,这个之前已经设置过的,感觉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组回复。今天到现场回复出厂设置后,去老设备上考了参数,然后从新做电机辨识(优化),结果就有绷紧功能了,但效果没老设备明显,明天再去调调看。感觉是99.04=DTC时就有的功能。

楼主:
今天试了重载效果更明显,绷紧功能(输出转速差)更明显,轻载的时候不明显。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对这个感兴趣啊,怎么解决的问题啊。那些参数不一样啊。可以分享吗

网友A:
其实,这个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两台电机只有有一台先带劲,速度调节器的输出就要下降(下垂特性),等待另外一台电机带上劲以后再一起转,速度调节器有这个功能,激活即可。各个牌子的变频器参数不同,但原理一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两台变频器需要做通讯连接啊,怎么知道俩个的力矩不一样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用通讯,因为他们的给定一样,所以开环速度是一致的,当一个装置遇到阻力的时候,速调输出反倒降低(软化)了,等着那个空载的转速追上来两个都带上劲以后,就会在相同的给定下运行,速度一致。

这种用法也可以针对长距离的传送带,带子要求速度一致,但带子太长了,需要分段驱动,也有这个问题,吃力的和不吃力有转速差,利用速调的下垂(软化)特性,来调整带子的同步一致性问题。

嘿嘿,这些都是论坛里讨论过的东西了。很受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这么说电机是需要加编码器才能实现了

网友B:
是转距在作用啊 ,,用转距控制后,转距过大的电流就会上升,但楼主说的只调99。04DTC好象有点不通啊,9904给的是速度,负载大了后电流要道2003的极限值才会降速的,,如果9902设转距模式就给定的是转距啊,转距对应的就是一定的电流应该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你这个需要设置两台变频器为主从控制吧?这样才不会有变频器输出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变频器自带(下垂特性)的,但没参数可以调。今天又调了23组参数,调了以后重载还是有区别的,但调不好,还是恢复老参数了,老参数是电机优化(辨识)好后的参数。空载几乎没有绷紧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了10组启停信号;12组多段数;22组加减速;
23组参数2301=10;2302=2.5;2303=0;2304=0;2305=100%;2306=NO;2307=8;9904=DTC
感觉没什么特殊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是9904=DTC时候,自带的功能,也说不准。9902转矩宏的也试过,感觉不对。

网友E:
这是负载分担吧,调出一个大于平均转矩的转矩。作用就是在某一台电机快过另一台时,转矩大于这个转矩时,减小输出频率,等另外一台电机速度上来分担这一部分负载,使两电机的负载趋于平衡。

网友A:
20楼正确,就是负载分配。下垂特性目的就是实现两电机的负荷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