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6):
一台富士变频器,开机无显示,拆下板子,检查开关电源,用K2225代替模块内开关管,上电无反应,开关电源芯片型号sa51709500,找不到资料,发现板子上一个三脚贴片元件有问题,编号ZD7,上面丝印字20L,请高手指点,20L是什么管子,还有主芯片的资料。

网友A:
你说的是G9变频器吧,先把那个 C19(35V/22UF,就在ZD7旁边)的小电容换掉,DZ7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C19已经换过了,但是测量C19两端只有0.7V电压,量ZD7阻值很小,估计损坏了,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替?是多少V的稳压管?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刚刚拆下来量了一下,19.3V,估计是20V的稳压管,正常工作是C19两端电压在14.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