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多传送功能

楼主(2015-07-26):
欧姆龙中有没有像三菱一样的多传送功能,如三菱中的FMOV指令:
FMOV  D0 D100 K10 ,则是使用D0的值去填充D100~D109,如果D0为100,那么D100~D109中的值也是100.
欧姆龙怎样才能实现这一功能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有这样的指令,块设定指令BSET(在连续的多个CH中全部设定相同的数据)

网友A:
楼主看下下图
+10

网友A:
没传完,下面还有具体的实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啦,指令还是没有熟悉啊,哈哈

网友A:
我之前也是用的三菱,现在的公司部门都用的欧姆龙的,所以就开始学欧姆龙了,我也是初学者,相互学习

网友B:
对,块设定己经可以搞掂了,我觉得比欧姆龙方便。

网友C:
块传送,正解!!!BSET指令

网友D:
楼上的都OK 慢慢就会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