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

楼主(2015-07-26):
松下MBSK083CSA变频器整流坏修好给电报E.-C5是什么故障?

楼主:
通讯条件没满足

网友A:
查看参数设定,看是不是与外部通信没有连接

楼主:
现场接上通讯线开机器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我把原装220UF2个串联改换成150UF2个的缘故,开机运行时间不长就自动复位成待机状态,再开也能运行还是运行时间不长。

网友B:
传感器异常保护!此代码是CS不是C5……

网友C(2016-12-29):
您好,那台松下MBSK083CSA的变频器说明书有吗?

网友D:
这个说明书一搜就可以找到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网上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