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6):
如果不带显示仪表,那么这个问题很显然。

但加了个显示仪表也是靠4-20mA信号驱动的。

无论串联还是并联,感觉都会影响到给变频器信号的稳定性及准确性。

我是相对了还是说哪里没想到?

压力变送器只有一组4-20mA输出接线端子

网友A:
你的仪表显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压力值

网友B:
:加个一变二的安全栅,稳定、安全、抗干扰,而且维护方便

网友A:
用温控表改输入为4~20mA,温控表输出4~20mA控制度频运行频率。

网友C:
最好加隔离栅

网友D:
加个一进二出的模拟信号隔离器;

网友E:
估计有影响的。

网友F:
-进二出的隔离栅安全可靠

网友G:
隔离器啊

网友H:
虽然那个是个恒流源,但是要考虑带负载能力吗,建议使用一进二出隔离器

网友I:
信号隔离器啊,,就行了

网友J:
在没有其他配件的情况下,4楼的方法可以采用。还方便调节压力。
当然加1个一进二出的隔离器那更好了。

网友K:
不一定非要一拖二的模块,大多数厂家的变频器具备此功能,即变频器可以将接受的模拟信号(0-10V或0-20mA),除了供自身使用以外,还能原封不动的输出,该信号正好可供楼主作为显示使用。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还是要做好准备。

网友L:
想省的话就直接串联,省钱但安全系数不高。
想稳定性好些的,那就用个一拖二的隔离器

网友M:
有两路输出的,这样就轻松实现了

网友N: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口不就是干这个的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口不就是干这个的么?

现成的不用,不知楼主怎么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LZ很显然没用过

网友O:
加一个一进两出的信号隔离器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O:
能推荐下不错的牌子吗,百度不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推荐下不错的牌子吗,百度不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推荐下不错的牌子吗,百度不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推荐下不错的牌子吗,百度不靠谱。。。

网友O:
魏徳米勒。。。。。

网友O:
推荐魏徳米勒,我们煤气站DCS柜子里全用的这个牌子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带显示仪表,那么这个问题很显然。

但加了个显示仪表也是靠4-20mA信号驱动的。

无论串联还是并联,感觉都会影响到给变频器信号的稳定性及准确性。

我是相对了还是说哪里没想到?

压力变送器只有一组4-20mA输出接线端子
电流信号只能串联、。可以加个一变二的模块

网友Q:
引用 网友K:
不一定非要一拖二的模块,大多数厂家的变频器具备此功能,即变频器可以将接受的模拟信号(0-10V或0-20mA),除了供自身使用以外,还能原封不动的输出,该信号正好可供楼主作为显示使用。
这个方法最好了    我们都这样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魏德米勒太贵、国产上润就不错,我这是国企、也用了不少菲尼克斯、魏德米勒之类的东西,但是太贵。现在很多都是上润,很稳定还实惠

网友R:
负载阻抗内可以的,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