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内部炸了

楼主(2015-07-27):
(无正文)

楼主:
西门子MM430  45KW,控制鼓风机,是风压抱持在设定值。图中画圈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啊。起什么作用 ,造成放炮的原因有哪些。我看其他电路板也波及了。

网友A:
整流模块,过流,过压都有可能,质量原因的也有

网友B:
整流炸了,可能附带其它地方也出问题。

楼主:
有这种可能,由于风机风压波动较大,瞬间造成电机处于发电转态,造成能量释放不出去,造成放炮。

网友C:
二极管和可控硅组成的整流模块,三组。

网友D:
输入整流电路模块炸了,

网友E:
整流模块

网友F:
是整流炸了!但是关于整流炸坏的原因大家能再深入的讨论一下吗?

网友G:
整流模块,看图分析有可能是相间灰尘潮湿,绝缘降低造成的,测下模块也许是好的。

网友H:
整流模块,坏了,或者输入电压过高,或者内部粉尘什么的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整流炸了!但是关于整流炸坏的原因大家能再深入的讨论一下吗?
类似西门子炸机我也遇过几个,其根本原因就是铝排引起的,用铝代铜西门子你真棒!导电性能差些,接头更易发热,特别是环境不好铝与铜连接会起不良化学反应,接点氧化造成接触电阻变大。接触点发热变大从而使整流桥工作温度升高,时间长了当然受不了要炸

网友J:
率代替铜?价格那么贵,只能呵呵了?不是说德国是最严谨的么,你在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瞬间崩塌。是不是只卖给中国市场的经济型产品?

网友K:
其实西门子的产品很多,覆盖面很广,有些是拳头产品,质量很好。但是有些只能呵呵了,质量不如国产,简配的厉害。首先西门子的触摸屏,尤其是新出的一两千块,简配,反应慢,时钟没有(只有软时钟,没意义),和PLC连接的种类又很少,支持多种字体又弄得很麻烦。唯一的亮点就是西门子LOGO,就这个LOGO值点钱,实际应用没什么优越性。

网友L:
西门子的吧,整流坏了,也看看别的地方有坏的没有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其实西门子的产品很多,覆盖面很广,有些是拳头产品,质量很好。但是有些只能呵呵了,质量不如国产,简配的厉害。首先西门子的触摸屏,尤其是新出的一两千块,简配,反应慢,时钟没有(只有软时钟,没意义),和PLC连接的种类又很少,支持多种字体又弄得很麻烦。唯一的亮点就是西门子LOGO,就这个LOGO值点钱,实际应用没什么优越性。
是的,那个IE系列触摸屏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