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测量变频器内部管件二极管等,您用 指针表 还是数字表,感觉数字表不行啊。没反应 啊。

网友A:
指针的比较好,但是新手要慎用,一不小心档位没拔好容易炸的

网友B:
可能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较大,超过1V了,所以没有反应

网友C:
带电测吗?用数字表测不用管极性,应该很方便。

网友D:
一直用数字表测的觉得没问题,表情如果怀疑是它有问题了,就换个呗,

网友E:
不管是指针还是数字表,都有它的局限性,指针和数字的搭配使用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网友F:
会用的,用什么表都是一样的!不会检测,用什么表结果也是一样的!表只要不是坏的,至于用什么表检测二极管的好坏,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先要弄清楚应该怎么检测?那才是真理!

网友G:
用数字表的二级管档不就行了吗?

网友H:
1)无论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等,均分为在线测量与单独测量(暂且这样称呼吧)。在线测量:元件拆下来测量,方便 但容易受其它电路的影响,特别是阻值较大的电阻。单独测量:将元件从电路中拆下来测量,测量准确 但工作量加大,拆卸方法不当会损坏元件;
2)在线测量二极管、三极管、电阻时,必须确认被测元件的测量点两端无电压。否则,测量的结果不可用,还有可能损害万用表;
3)对于只是简单的判断二极管、三极管的PN结,在线测量时数字表更方便一些,不易受电路的影响。如果采用指针表测量,选用量程底的档位时受影响较小,但测试时的电流较大,对于功率特别小的管子(如:检波二极管) 有损坏的可能性。
4)如果是用于判断二极管、三极管是否损坏或质量,最好是单独测量,并且采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结果更准确、可靠。当然了,用数字表也可以,只是准确及可靠的程度小于指针表。即:部分损坏或质量差(穿透电流大)的测量不出来。
5)变频器的整流模块、逆变模块内的续流二极管,初步判断时一般采用在线测量,数字表或指针表均可;
6)无论是采用指针式万用表或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结果是坏二极管、三极管的,就一定是坏的。测量结果是好的元件,一般是好的,但不排除是坏元件的可能性。
7)耐压约大于20V的二极管(三极管的PN结)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的10K档测量反向电阻(反向漏电电流或穿透电流),硅管的此阻值接近无限大。部分使用数字表测量阻值正常的PV结,采用此方法测量时,结果为击穿或接近击穿,实际是已损坏的元件。对于耐压很高的,建议采用耐压测试仪测量是否己经击穿或耐压是否达到元件的标准,这样会更可靠!
8)在线测量电阻的阻值,采用数字表更准确一些。并且要调换表笔的正负极测量两次(特别是使用指针表),阻值较大的更接近实际阻值。一般阻值太大的电阻不太适合用此方法测量阻值。另外,准确性与电路结构关系很大。不过,在线测量的阻值比标称阻值大较多或太多的电阻,可能是有问题,应拆下来测量确定。

网友I:
 用数字表的二级管档就行了。

网友J:
用数字式万用表,断电用导通档测二极管的